华硕P8875V主板进水,上电后掉电,5秒后自动上电喇叭报1长2短

楼主(2017-03-26):
进水的位置在桥附近

自动上电后,内存PCI各电压正常,刷biso无果

求思路

网友:
看下桥附近的电阻  或者加焊一下桥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先换个IO芯片。

网友:
内存条件 ,

网友B:
准备好图纸以及放大镜对着有进水痕迹的排查吧

网友:
注意看桥周边电容电阻有没有腐蚀

网友:
桥里进水没

网友:
先解决自动上电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的先换个IO芯片。

应该不能算是自动上电吧,只能算是掉电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备好图纸以及放大镜对着有进水痕迹的排查吧

桥到sata口一大部分都是水,排查面积太大了吧

网友:
是开机进水的,我拆板子的时候桥是有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到sata口一大部分都是水,排查面积太大了吧

故障明显是跟进水有关联的,不查它自己好不了的,肯定有元件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能算是自动上电吧,只能算是掉电重启

掉电重启的问题很多,如果能有报警,那说明问题不大,有诊断卡的看看跑什么代码,上个内存再试试,看看再跑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