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 问个弱智问题

楼主(2017-03-26):
各路电压点看图纸在电感上 都有封胶 大家都怎么测的 有的我觉得不大好测够不到啊

网友:
把胶刮掉测啊

网友:
绣花针焊到表笔上,又尖又硬,很好测。胶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
平时也这么做的 只是担心铁的有阻值我的 万用表精度也一般 0点几的电压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测通路电容

网友:
如果你问的是手机电路,那么很简单,电感旁边就有此线路的滤波电容,直接在滤波电容上测量即可。很多滤波电容是没封胶的。如果都封胶了,去掉表面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