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6 AIR2奇怪故障,开机电流到2.2A左右掉电,刷机正常,就开机不行。

楼主(2017-03-26):
故障现象:不接屏幕可以正常开机,连接电脑能够识别,接液晶(装不装触摸排线一样)开机能显示白苹果,启动到电流达2.2A左右时,会马上掉电,如果插着USB线到电脑,会自动重启,如果不插USB线,则掉电后不会重启。刷机可过,怀疑为背光电路过流,但是对比测试好板,二极体值基本一致。求助求助。迅维的老师们,有什么好的思路和下手的点没有???

网友:
背光芯片换过没有呢

网友:
版主,背光哪里来背光芯片啊。直接就是电源芯片集成的。

网友:
你可以换屏幕试试。排除是屏幕背光部分引起的。

网友:
背光电路出问题,查条件

网友:
iPad 系列的开机最大电流一般设计在1.8A(带屏)以下,你的达到2A说明触发后要开启的电路有短路现象,你描述的刷机可过是否是没装屏情况下?

网友:
我也弄了台这样的,不知道楼主修好没

网友:
开机大电流,查电源IC的负载,电源IC各路输出阻值,找到短路的那一路。在加电压,用松香法找出发烫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