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7-03-26):
联想G400 LA-9631P的在快进系统的时候就掉电,重新开机又是重复的故障,那样修过,指点一下。BIOS刷过了。

网友:
我刷了一样还是要进系统就掉电,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看看进pe掉不 ,把外设先排除啊,掉电要要慢慢排查啊!!

网友:
看看 散热温控 是否正常

网友:
散热温控都看了还是一样,关闭独立显卡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