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3B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7-03-26):
用电池测公共点有12v左右,但可以充电,换了电池也是一样,求大神指导下,板号是la-7325p

网友A:
按电池模式不触发维修.

网友B:
根据电池 不开机的时序修。。。

网友:
这个没别的方法。。。。

网友:
重点看看ec和充放电

网友:
看看EC边上的排阻和充放电芯片  我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电池模式不触发维修.

请问有没有这个电池模式的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池 不开机的时序修。。。

请问有没有这个电池模式的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电池模式不触发维修.

接上电池测RSMRST没有出来,35V应该是触发之后出来的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下,发现ACPRN为0V,请大神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