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快修

楼主(2017-03-26):
现象:开机亮一下,马上暗屏,有显示,无背光
拆开看是换过板子的,加焊怀疑虚焊的部位,测电源输出正常,拆掉控制电路与高压电路之间的0 OHM电阻,把控制电路与高压电路部分分开,测得控制电路输出正常,外接高压板,插上灯管,按开关,灯管亮。
结论:高压电路老化损坏
老板要求的是效率,所以没深入研究高压电路到底哪有问题,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待到羽翼丰满时必定有时间,到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个电路吃透。

网友A:
也可以试试去高压保护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试试去高压保护看看

去高压保护不是长久之计吧。虽然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试试去高压保护看看

去高压保护很容易烧灯管的

网友:
改个高压就行啦 没必要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高压保护很容易烧灯管的

试过把灯管插头烧焦,灰常难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