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J 主板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6):
故障现象:有时能正常触发,但大部分时候不能触发。

插电源适配器,可正常触发时电流为0.020-0.021A。故障机有时插电0.045A左右,待机芯片PU3 RT8223有点发烫,不能触发;有时插电电流0.024-0.025A待机芯片PU3不发烫,也不能触发。

正常触发时测得:+3vpcu为3.279V,+5vpcu为4. 96V,PU3第3PIN REF电压为1.979V

不能触发时测得:+3vpcu为3.274V,+5vpcu为4. 96V,PU3第3PIN REF电压为1.979V。
不能触发时+3vpcu电压比正常时低0.005V,其它都正常。

怀疑是+3vpcu供电电路上有电容软击穿导致,采用拆除法来排除故障,当拆掉EC芯片上方PC170时,反复测试都能触发,至此故障修复!

同样故障HP g4 笔记本电脑修了两台了,怀疑是通病。最后上亮机图

网友:
g4 通病是是多

网友:
现手上一台G4 用一段时间黑屏,还有声音,偈尔不触发,头疼

网友:
照片好模糊  不易懂

网友:
我只知道G4很容易烧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