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EP43-S3L 重复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26):
今天来了一块技嘉主板GA-EP43-S3L的板子,版本号 VER:1.0 ,维修过程有点意思,故记录下来以供大家参考。
故障现象是能正常触发上电,但过两秒掉电,过两秒又上电,又掉电,如此重复。
先看主板

上诊断卡,不跑码,但居然有复位!!!

一看到技嘉EP43的主板,且有复位,第一时间想到这样的故障现象是BIOS问题,修过很多刷bios就好的,决定先刷个bios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嘿嘿

双Bios,ep43经常出问题,双bios并不保险,两个都拆下来,刷官网对应的bios,编程过程很顺利,焊回主板,上电,擦,故障依旧。。。
都有复位产生了,说明主板的上电过程是基本OK的,只有走完整个流程,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啊,难道是CPU问题?更换一个确定好的U,无果,故障依旧。。。
好吧,还是得详细琢磨琢磨。。。
能上电且跑到了产生复位信号才掉电,考虑待机,触发部分应该是完好的,测量其他供电
内存供电 0.89 正常

南桥 1.52 正常

北桥 1.09 正常

总线 1.19 正常

PLL 1.52 正常

CPU核心 0.8 有点低 (图片没拍到,上电瞬间测量得到的,实际最高是0.8)

这个vcore 0.8 有点低,值得怀疑,难道是供电芯片坏了?再具体测量一下供电芯片的工作状况,采用的是ISL6334 ,芯片供电正常,开启信号32脚 33脚1.2正常,且36脚发出了VR_RDY电源好信号,查这个信号经由两个三极管转换送到南桥,查最后一个三极管C极为高电平,南桥收到的确实为电源好信号,所以后续南桥才会发出复位信号,这样看来,供电芯片坏的几率也不是很大,重点还是查查VCORE 低的情况

假设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那么vcore低就很有可能是VID问题,直接测量电源管理芯片vid脚(7、6、5、4、3、2、1、40对应vid0-7)连接的排阻,有高低排列
这就奇怪了,vid有高低排列应该也是好的呢。。。嗯抽口烟,想想脑海中浮现出vid排列表,等等,刚才测的vid7好像是高电平,印象中好像vid7绝大部分都是低电平的应该,翻出表一看,果然

再追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vid7信号经由排阻连接到了it8268R的2脚,测量为3.3高电平

查资料这个芯片就是vid转换芯片,对应的27脚是CPU发出的vid信号,测量果然为0v 低电平,看来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料板也找不到,只能临时处理一下,把2脚飞线到地人为拉低看看。
上电,欧耶,不再掉电了跑码,上内存,上显卡,一路跑得欢快,屏幕也点亮了。。。

最后,问题分析,供电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不一定代表cpu核心供电正常(虽然碰到过低于标准电压也正常工作的),碰到问题还是得具体分析测量,免得杀错对象,以上过程仅供参考。

最后,还有,请教各位大神,如果我这样处理把vid直接对地拉低,长期使用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还是必须得更换芯片(老实说买零件运费真心不划算,这个芯片也不常用)

 会员1451332300鑫豆2025-2-5 22:06
 会员2385172元2022-10-16 14:10

网友:
高手啊,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这板子修得不错加分了

网友A:
ddr3内存供电不是1.5v吗?怎0.89v你话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内存供电不是1.5v吗?怎0.89v你话正常

ddr2 1.8 的

网友A:
但你话测內存供电0.89正常,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你话测內存供电0.89正常,不明白

负载供电只有主供电的一半,负载供电正常主供电肯定正常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
芯片是超频加压用的 不过是不是io 有问题也可能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8268好像没见到过!  可能没注意过这芯片

网友:
0.89是负载供电 不是主供电 楼主应该说清楚

网友:
修的沉着冷静,分析到位。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遇到几个  有时候补焊小IO好 有时 换102排阻好

网友:
第一次见  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我以前发过

网友:
还真耐心修板

网友:
修这个板子 你耐心挺大

网友:
我个人感觉修板思路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的分析思路真心很好,要让我碰这板子就费大劲了!VID组合问题修到的蛮少的!加分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B:
IT8268R是个多相控制芯片,在CPU处于低功耗的情况下,可以关闭额外几相供电,达到节能的目的,当然这玩意要是出问题,也是会导致CPU供电不正常。进阶版的就是IT8275E这样的64脚芯片,一般在H55,P55,Z68等技嘉高端主板上面能看到。

网友:
内存供电写错了把,VID导致电压偏低,很少查这个组合

网友:
楼主加油  小白受教了哈

网友:
有头有尾有依据,修得好

网友C:
我手头也有2块技嘉p43主板,死都修不好。一块是跑C1两秒断电,无限重复,换了it8268无效,bios等都搞过了。另一块跑00两秒断电,上面没有it8268这芯片,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T8268R是个多相控制芯片,在CPU处于低功耗的情况下,可以关闭额外几相供电,达到节能的目的,当然这玩意要 ...

受教了,是不是it8268 8275 是技嘉专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也有2块技嘉p43主板,死都修不好。一块是跑C1两秒断电,无限重复,换了it8268无效,bios等都搞过了。 ...

跑C1重复上电的排除其他问题的话可能是CPU座,或北桥虚焊,试试加焊,修过几片加焊cPU座的,可以先试试清洁U座子的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是不是it8268 8275 是技嘉专用的吧

并不一定是技嘉专用,只是技嘉喜欢用这样的芯片上去。

网友:
]这个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