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延时电路的延时时间计算

楼主(2017-03-26):
我平时没事就比较喜欢自学瞎研究,最近迷上了RC的延时时间计算,下面我就解释一下我们常用的T=R*C是怎么来的

对于RC延时电路的延时时间的计算,目前还没有公认出非常精确严谨的算法,常用的有2种算法,第2种需要用到微积分解释,就不介绍了。

第1种算法比较简单,不过误差也是相对第二种大,不过我们计算RTCRST#复位电路延时时间用的是第一种的简化版延时时间=延时电阻阻值 * 延时电容的容量
时间单位采用S(秒),电阻单位采用(K欧),电容单位采用微法(uF),

其实这是简化版的算法,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简化的呢,因为RC延时电路采用的电阻与RTCRST电路的输入电阻的比值一般固定在2.71828分之一,也就是约为三分之一的样子,这样,我们就可以用T=R*C来直接表示延时时间了。

这个算法原本的公式为T=— R*C*log e【(V串-V容)/ V串】,R为延时电阻,C为延时电容,V串为电阻电容的总电压,V容为电容两端的电压。当RTSRST复位电路输入阻抗为延时电阻的两倍时,,该计算公式可简化为T=R*C。

举个例子:RTCRST#一般为3.3V,当延时电阻为20K,南桥RTC复位电路输入电阻为40K时,延时电容两端可获得3.3*2/3=2.2V左右的电压,那么,V串就为3.3V,V容为2.2V,(V串-V容)/ V串=1/3,而自然对数,log e (1/3)是无限接近于负1的,负负得正,该公式就可简化为T=R*C了。所以,延时电阻与南桥RTC复位电路输入阻值的比越接近1/2.71828,即1/e ,该算法越准确。笔记本一般用20K 和0.1uF组成2秒的延时。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有效信息有哪些呢?
1、南桥的RTC复位电路输入阻值可以通过图纸中的延时电阻R阻值 乘以 自然数 e(2.71828)得出
2、更改RTC延时电路的延时时间,最好是改动电容,不要去改动电阻,因为改动了电阻,T=R*C 就不成立了,当然,稍微动一点点阻值可以忽略不计
3、有兴趣的道友,可以设计一个阻值比符合1/2.71828(1/e) 的延时电路,验证一下20K欧电阻+1uF电容   与 1K欧电阻 +20uF的电容,延时时间是否都是20秒

这是去年我做学徒时修好的第一台笔记本,当时故障是自动开机,风枪换掉那个电容就好了,那次是我第一次抓风枪,学徒时候老板只会给你拆装笔记本和装系统学不到东西的,只是浪费时间,我都是晚上自学嗯。我喜欢研究这个延时电路可能也和这个有关系,毕竟是修好的第一个笔记本,初恋啊,那一天,一晚上都兴奋得没睡好觉。

网友:
好烧脑子啊这个

网友:
厉害啊 以后一定是高手

网友:
你都强大的不要不要的了。公式都被你摸透了还做出了简化工式。你能上天了

网友:
日访问日vfefaw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