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7-03-26):
一台Y460的机子加电不显示,电流到1.4几跳变2次不显示,bios刷了,显卡加焊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看样子是没过内存查一下内存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干桥干桥,Y460通病

网友:
杀桥杀桥杀桥

网友:
换桥吧,有的加焊不一定管用,先把BIOS刷回去,

网友:
测内存条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