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板上内存颗粒可以换吗

楼主(2017-03-26):
笔记本板上内存颗粒可以换吗 有没有成功经验指导

网友:
可以的   直接上BGA 换就可以了 ,  烘枪晃得好也可以 烘枪换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换啊

网友:
型号一样就可以的只要技术好哪不能换

网友:
不是不能换,是那么多,没工具测那个坏了,不划算

网友:
可以换 但是成本高

网友:
当然可以换了,。。、、、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只是工具和技术。。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笔记本板上内存颗粒没必要换吧,废时又废力

网友:
只要有时间,有精力,有相同的片子完全可以换,当然确切知道具体那片坏了另当别论是一定要换的。全换就看值不值了

网友:
费时费力,不如屏蔽后卖内存

网友:
那位说得对,不如屏蔽了,再加内存,解决问题是王道

网友:
如果换内存芯片那么多,不会一个一个拆下来换吧

网友:
内存颗粒可以换的,相同型号的就行了,风枪就可以拆装

网友:
可以换啊   笔记本上面的东西 都可以换只看你敢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