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入水从不开机修到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3-26):
机器型号:联想G480
板号:11326-1
故障:进水不开机
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是进过水,进水后可以用,所以不理,用了几天现在不开机了,自己拆来看过,没看到烧什么。大概报好价,拿过来拆了清洗,烤板,上电,可以触发上电了,以为捡了个便宜,上好CPU,内存,试机。上电后不亮机,测试除了集显供电外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原来没那么简单,集显不出来有可能是不跑码,这就麻烦了,因为进过水的地方很多,键盘下面桥等都进了水,没办法了,一步一步来吧,测试前面各路电压都有了,CPU芯片PG也出来了,说明前面各路电压都正常了,刷BIOS无果,想着桥也进了水,拆了换个新的,上电,一样,最后没办法了,一步一步按时序来吧,当查到IMVP_PWRGD出来后发现问题了,看图:

电阻R3614原来被客户自己拆的时候碰歪了,没有量到这个电压肯定没看到。CPU的PG出来后经过这个电阻变为SYS_PWROK 进到桥,告诉桥前面的电压已经好了,难怪不跑码,把电阻重新焊好,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不是一步一步量也看不到那电阻歪了一点,导致断线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细心能修好很多机器啊

网友:
问题能找到就是高手,如果一头雾水,肯定找不到这个电阻的

网友:
细心最重要

网友:
技术好 细心 一般人发现不了这个的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一些调皮的客户,自己拆机又装回去,我拆的时候问他是不是给人修过或自己拆过,死活都不承认。更好玩的有些进水也不说直接上电的,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一些调皮的客户,自己拆机又装回去,我拆的时候问他是不是给人修过或自己拆过,死活都不承认。 ...

就喜欢客户自己拆的,有时开关都没装好拿过来修。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哈哈。没挂掉  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一些调皮的客户,自己拆机又装回去,我拆的时候问他是不是给人修过或自己拆过,死活都不承认。 ...

都有遇到。  他又不怎么会又要搞, 说的问题好像很简单

网友:
干了桥要还没集显我基本无解了

网友:
客户自己拆的 确实得仔细看

网友:
时序很重要,有时序事倍功半

网友:
这个电阻楼主算是细心看到了,看不到就难修了。人为故障都不太好查

网友:
最佩服的是楼主看到电阻歪了不是先焊好试下,而是先照个相留证据!!

网友:
按时序来 还是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维修就是这回事 简单也困难

网友:
复位都不量直接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