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无码]维修记!求姐HP TPN-Q132 板号:DA0U93MB

楼主(2017-03-26):
故障:可以开机,可以进BIOS,但是进不了硬盘

换个系统盘试机,只停在光标位置就不动了。
又换了一个系统盘,也差不多,提示看不懂

准备进PE看看,U盘也认不到

放电,换内存,刷BIOS,故障依旧。怀疑是不是桥坏了,因为我量了一下U口阻值,一个是3.7欧,5.7欧。另一个是3.5欧,2.9欧。这机器是三合一的桥。大神们看看我还要查查哪里?还是说直接判断三合一坏?还有这机器被拆过,BIOS还有焊油,之前应该刷过

网友:
按  F8  试试快捷方式bios能不能读到硬盘

网友:
以前遇到台三星     类似情况刷了bios好了     再刷次BIOS试试    如果不行就换个芯片刷吧

网友:
U口阻值这么低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调硬盘模式 启动模式从UEFI改成传统模式 开机时会随机出现4位验证码 输入后回车就好了

网友:
U口阻值这么低有可能是三合一桥坏了

网友:
三桥合一的,直接干桥,装机收钱

网友:
调硬盘模式 启动模式从UEFI改成传统模式 开机时会随机出现4位验证码 输入后回车就好了

神秘刺杀者 -2 重复

网友:
此机三合一桥坏

网友:
是三合一桥坏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硬盘线坏了吧

网友:
u口阻值太低了,如果直接和桥连接,肯定桥挂了!

网友:
这个明显桥坏了,我上次问过  4代I3要580.我想没人会换

网友:
做 一下桥试试

网友:
硬盘换了 没有????????

网友:
如果是新款的机子 可能bios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你测的组织要是没有问题。那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肯定是桥坏了,因为U口的阻值太低了。
再一个确认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难了,经常遇到CPU坏的

网友:
修好就好。。。要是找不到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U口能用么请问,,,,

网友:
遇到过内存故障可以亮机不能引导的情况 楼主可以尝试下

网友:
把外设拔掉,再试试,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首先本机硬盘肯定坏的 其次你测的U口阻值那么低 问题很明显哦 还有就是别人说的你换硬盘后不引导的问题 UEFI启动暂且不说 你先把U口阻值解决再说

网友:
进BIOS 可以检测到硬盘吗? 既然以前刷过BIOS 找个没问题的BIOS刷吧

网友:
好像bios设置就可以啊

网友:
zheng shi li hai

网友:
进BIOS看看能不能识别硬盘啊

网友:
这个先刷个 bios吗不得行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这个要改BI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