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V:1.01(Rs780Q-Lm5)报警 两声 抓波走到显卡部分

楼主(2017-03-26):
     新手小白遇一难事拿出分享下。
本版型号为M3A760M V:1.01(Rs780Q-Lm5)。问题用示波器抓波已过内存跑到显卡报警 基本上是每八秒钟左右滴滴~两声,插上独立显卡症状一样。(内存 cup BIOS全部换过、USB也正常、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正常、背板断线以相接3.3电压、烤过北桥。)这般通病听说是CMOS电池也换过无效。望大神们指点 指点…跪谢!

网友A:
这板没有集显吗  试一下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没有集显吗  试一下集显

有的 集显都是一样 也是报警

网友B:
走出误区了吗? 你是COMS跳线帽插错位置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出误区了吗? 你是COMS跳线帽插错位置导致的

还是没有 跳线帽检查过都一样 对着好板对比下有没看出其他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