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不过保护隔离ec不发出adp_en求解

楼主(2017-03-26):
        hp 8440p  板号LA-4901P,ec不发出adp_en开启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换过ec刷过BIOS,
测ec条件adp_det# 0v正常,ac_adp_pres3.3v, ,适配器中间针adp_signal 3.3V,adp_a_id 2.2v,条件都正常ec就是不发出adp_en,就算强制拉低adp_en#保护隔离可以过但还是不触发,求解。。。

补充内容 (2017-3-27 20:12):
又换了BIOS芯片重新刷了个BIOS好了,看来还是ec读取BIOS这块的问题

网友:
楼主EC条件肯定没有达到,你在仔细检查EC条件看看

网友A:
EC是不是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不是有程序的?

没有程序,和桥共用8m的BIOS,这个惠普商务本电路设计的非常绕。。。

网友:
好好研究研究,不行换板子

网友:
可能EC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检查EC条件看看

网友:
看样子芯片坏 了

网友(2020-05-14):
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都三年前的帖子了,还看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