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6):
板号:富士康G41MXE
故障:不触发

测开机针5V 正常  短接开关 IO端的 PSIN PSOUT 都有跳变  正常
SLP_S3  就是不起电压
测晶振一个脚 1.2V  一个脚0.74V  压差相对大了   也高了点
点多几次   触发了 感觉问题 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换个晶振 还是不触发  再换 一样
打对地阻值 (已拆开晶振)

一个脚 850

另一个脚 无穷大

完蛋了 南 桥挂掉了。。。。
准备 拿去 高温煮一下   不行就PASS
拆开南桥散热片 眼睛大了

人才呀!!!~~~~~~~~~~~~~~

你上硅脂就上硅脂嘛 用不用这么暴力~~~~~~~~~~~

线断在桥体  加焊不一定管用
刨开桥体 飞线????
我还没那么大能耐 也没那个眼力(本人 眼力不太好)
打上二极管档 测阻值 死马当活马医了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 边挑边戳 再捅几下....
...
终于被我捅到表上显示数值了
显示数值了 再捅多几次 然后拿板 砸桌面几下  表上的阻值依然在,放心了。

打上热熔胶 固定下

阻值还在  824 另一边 822 完美!
装上晶振  触发点亮!

多次测试  都能正常 触发点亮!
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17-3-27 12:49):
同行的板  换桥是不可能的了    要是真返修 那就不修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暴力了点

网友A:
请问LZ红表笔点晶振焊盘(断线那根),黑表笔 边挑边戳 再捅几下....捅到表上显示数值了是什么意思,是晶振焊盘(断线那根)与桥断线处相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红表笔点晶振焊盘(断线那根),黑表笔 边挑边戳 再捅几下....捅到表上显示数值了是什么意思,是晶 ...

思路整理错了  是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 捅  边捅 边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红表笔点晶振焊盘(断线那根),黑表笔 边挑边戳 再捅几下....捅到表上显示数值了是什么意思,是晶 ...

已经改回 谢谢 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思路整理错了  是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 捅  边捅 边测

哦,原来如此,那也有800多的数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如此,那也有800多的数值吧

嗯嗯
正常 这个板 两个 800+  其他板好多都是700+ 其实都差不多
弄好后  两个电压 是0.3V -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正常 这个板 两个 800+  其他板好多都是700+ 其实都差不多
弄好后  两个电压 是0.3V -0.5V

我修板还没打过这两晶振的值,下次注意了,也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处理的方式方法不错啊

网友:
要是我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
有没有飞线啊

网友:
我都是乱来的

网友C:
撬坏的地方如何连接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撬坏的地方如何连接上的啊

弄到 线两端 搭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这么谦虚 真的好吗

网友:
南桥加硅脂,有点浪费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只是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如果是我 我直接 换南桥了  这样那天它不高兴了 又要抛锚了

网友:
师傅真是厉害,这样都能修!

网友:
这要在我手上,肯定把断线连起来才放心,再上点胶固封!

网友:
够细心 。赞个

网友:
咧害哟,不用飞线捅就能捅好,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