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 不亮机到进入系统不定时重启维修

楼主(2017-03-26):
主板上电各种电压均正常,就是不亮机,拆下芯片上编程器重刷BIOS后亮机了。

本以为这就好了,可以交货。但是进入系统进一步测试的时候,发现主板连待机也会不定时重启。遂怀疑温控电阻或者分压电阻坏了。进入BIOS检查主板温度和各项电压,温度和各项电压均没有出现上涨或拉低的情况,主板也没再出重启的现象,到这里毫无头绪了。上论坛看帖子,发现有坛友说是电源管理IC旁边的贴片电容不良会导致这种现象。(帖子链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502

依葫芦画瓢更换图中的DBC111后,主板开机循环播放电影24小时测试,没再出现重启的现象,至此维修结束,这或许是技嘉B75M系列主板的又一通病。

网友:
论坛又让你受益了

网友:
经常逛论坛可以学到很多实际维修经验

网友:
是的 ,再次感谢迅维论坛

网友A:
我手上一个这个板子 有时候 点亮正常 有时候一触发就像短路一样 然后再也不触发 到现在还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一个这个板子 有时候 点亮正常 有时候一触发就像短路一样 然后再也不触发 到现在还没查出来到底是哪 ...

看看电压检测  有没有电压偏高的

网友:
是升压电容吗

网友:
我也常来这里看看,也会学好多经验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块也是不间断重启,换换试试,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自举升压电容,那你测量了是漏电吗?上管没烧

网友:
一块华硕主板G41,有时能进入系统,有时不能,都能通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批次的问题,在技嘉工厂维修记录看到过

网友:
论坛  真好   看看  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