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打电话无听筒无免提送话有声音求思路

楼主(2017-03-26):
一台苹果6p进水,录音,铃声都有,单单打电话听筒免提无声,基带重做了,大小音频也都做了,就是基带阻值还没量,基带做了2遍安装上没问题,求思路!再不行还是得拆基带了

网友A:
打电话正常的话 就是没声音  做基带干什么

网友B:
偏压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正常的话 就是没声音  做基带干什么

大小音频换了,最后考虑到通话和基带有关,就只能尝试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压有没有

哪个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小音频换了,最后考虑到通话和基带有关,就只能尝试下咯

音频拆了 测底脚阻直   不用做基带

网友D:
进水机注意接口问题,排线上的元器件。

网友:
不要随便乱动基带,搞不好就废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注意接口问题,排线上的元器件。

我换机壳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机壳试了还是不行

换机壳没用,你换前摄排线,你走的弯路太远了,就是前摄排线上的话筒和麦坏了,或者前摄排线接口

网友E:
我有台5S,报4005,发现CPU1.1V没供电

网友:
查下音频电路芯片的I2S总线对地值

网友:
测量到基带有一脚没阻值现在飞线试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后面打值基带cpu发现一脚阻值时有时无造成的

网友:
不要随便乱搞基带。先按照无听筒维修思路去查先。

网友:
进水 主要看ic芯片附件的电容电阻 电感有没有腐蚀 掉电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线路检查腐蚀

网友:
打值看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5S,报4005,发现CPU1.1V没供电

信号名称是什么,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进水机,注意进水腐蚀的小电容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