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源板维修求解

楼主(2017-03-26):
有块三星电源板有点不敢修,电源IC是W6053S的,第一次修到这种IC,发现3和5和7并列一排,其中5和7对地,3脚和5与7中间连接一个电阻,才1欧姆 发现3和5和7并列一排,其中5和7对地,3脚和5与7中间连接一个电阻,才1欧姆,下面这个图片是这个1欧姆的电阻
看色环标识貌似也是1欧姆把,有点不太敢换芯片上去怕炸,另外陶瓷电容也炸了。第一次修到这种IC,望有经验的能说下,
或者有这电源IC的其他板子帮我测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接个负载 就应该不会炸了

网友:
拍个板子的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B:
机子最初故障可能是那个尖峰吸收电容问题,把损坏的IC、电阻、电容换了,再粗测下其它元件没明显坏的,就在保险端子两端处接个60W-100W的白炽灯泡(保险去掉),可防止再次炸机。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按4楼方法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个负载 就应该不会炸了

为什么 不接负载会炸 电阻呢
是电流过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最初故障可能是那个尖峰吸收电容问题,把损坏的IC、电阻、电容换了,再粗测下其它元件没明显坏的,就在 ...

就在保险端子两端处接个60W-100W的白炽灯泡(保险去掉),可防止再次炸机
这个方法好  保险点

网友D:
尖峰吸收电容有问题就容易炸IC,3脚应该是电流检测的一般是0.几欧,把坏件换了,照4楼说的办,肯定好

网友E:
昨天修的也是这种芯片   没图纸  测就有320v供电   换了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我那个是6脚管

网友C:
下面这个图片是这个1欧姆的电阻
这个好像不是1欧姆
看着好像是 棕 黑 银 金

阻值是0.1欧

查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修的也是这种芯片   没图纸  测就有320v供电   换了个管子就好了

看来 这芯片 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尖峰吸收电容有问题就容易炸IC,3脚应该是电流检测的一般是0.几欧,把坏件换了,照4楼说的办,肯定好

同意 楼主按这样修 应该能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不接负载会炸 电阻呢
是电流过大吗

如果还有短路的原件的话  不接负载 肯定电流过大  就炸了   接上灯泡的话 即使短路 也不会造成电流过大  因为灯泡在消耗电压    但灯泡不会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有短路的原件的话  不接负载 肯定电流过大  就炸了   接上灯泡的话 即使短路 也不会造成电流过大   ...

哦 就是说 没有负载
大电流就会冲击 IC 和电路检测电阻
造成损坏

网友:
不会看看支持够够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就是说 没有负载
大电流就会冲击 IC 和电路检测电阻
造成损坏

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过流检测电阻 这个电阻坏了,估计芯片也不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下面这个图片是这个1欧姆的电阻
这个好像不是1欧姆
看着好像是 棕 黑 银 金

你这个色环电阻计算器哪来的,能不能传一个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色环电阻计算器哪来的,能不能传一个给我

4色环电阻阻值在线计算
http://tool.520101.com/yuanqijian/4sehuandian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