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了 黑屏无显示,机器正常开机正常刷机

楼主(2017-03-26):
机器摔了,导致无显示黑屏,机器正常开机,可以正常刷机,更换了显示IC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换过没有 显示座子阻直测了没有

网友:
背光升压。

网友:
你可以换个屏幕试试,排除屏幕摔坏。

网友:
打下座子的值有无断线,用手电照屏幕看看屏幕有无显示,还是单单黑屏,黑屏的话就查背光这部分。

网友A:
我这边一台是这样有时花屏,会黑屏的,在找故障,你们是什么办的

网友B:
楼主维修不是只简单换个芯片就一定能好的,当然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故障,修不显示当更换芯片解决不了问题时,就需要你懂原理,查线路。其实显示电路故障是比较好修的,如果你参加过培训的话。

网友:
先更换屏排除屏问题,再检测显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一台是这样有时花屏,会黑屏的,在找故障,你们是什么办的

花屏先排除屏就是暂存多。

网友:
按照无背光思路去修,把电压和信号测测。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不是只简单换个芯片就一定能好的,当然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解决一部分故障,修不显示当更换芯片解决不 ...

李老师说得在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测屏幕接口条件,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兄弟  你比我还白   正常的三板斧都不知道   掉件   电压  断线   换件

网友: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代换屏幕      查显示座子对地值  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按照 无背光无显示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