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使我相信intel的CPU也能烧坏

楼主(2017-03-26):
接1台式机,说头天用是好的,关机,第二天就不开机了。上图:

把上下管和8脚芯片换了,CPU的VCORE正常了,触发跑FF .....60 D0。把CPU换到另一主板,也是相同代码。最后换CPU搞定。这是我维修几年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
CPU供电短路很容易烧U

网友:
英特尔的u该烧也是烧

网友:
1155的我烧了多了!  CPU供电短路的  一半机率CPU也坏!

网友:
1155的吗  电压高了很容易烧

网友A:
不要质疑 你以后会发现但凡6系以上的只要是集显或者CPU短路的 CPU很可能都挂了 再也不像775时代 怎么短路cpu供电都不会烧CPU 了

网友:
因特的U,只是比AMD的坏的少,,,

网友:
短路至少30个坏的1155CPU  都是CPU供电那边短路烧的  还有个爱7  2600也坏

网友:
现在集成高,  烧很正常,,遇到好几次不加电,  因为集成了南桥

网友:
1155的CPU,电压高了很容易烧掉的。我就修过几次

网友:
上管击穿高电压加到CPU上很容易烧CPU的!

网友:
现在新制程的六代七代烧太多了,本身的阻值就非常低

网友:
我记得1155的G系列奔腾U很容易烧,遇到几个短路的了

网友:
1150的U烧的多吗?我遇到一个i5 4430和G1840烧的

网友:
供电短路了会烧CPU的

网友:
我以前自己操作不当烧过g系列的和·一个i3 2代的

网友:
我都快被华硕坑死了
返修好的主板,连烧我2个CPU

网友:
华硕短路 十死无生
七彩虹 昂达等短路  九死一生
技嘉短路   七生三死

网友:
笔记本b460烧u的很多,这是主板问题,

网友:
华硕H61 烧U是最多的,呵呵。。我都向厂家反映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1155以上的只要是CPU主供电上管DS短路。CPU几乎是不保险。以前的775坏的还少点,特别是115X的坏的台多了。

网友:
主要集中的 华硕H61 集显供电短路   坏的多的 二代 1155 处理器

网友:
这种故障最容易烧cpu

网友:
CPU自身保护要好,同时主板的电路设计也要好,不然就会烧

网友:
1155坏的很多   我自己修板都坏了5个

网友:
没有不能烧u的板,也没有不会被烧的u,一切小心看运气了

网友:
好像775时代的就是不大容易烧u

网友:
之前觉得AMD的容易烧,INTEL也一样啊。

网友:
供电烧 cpu或桥很容易坏吧

网友:
CPU坏了很正常啊

网友:
1155针CPU好容易坏

网友:
1155的CPU我遇到过烧好几个了,AMD的反而一个没见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质疑 你以后会发现但凡6系以上的只要是集显或者CPU短路的 CPU很可能都挂了 再也不像775时代 怎么短路cp ...

是的  这个原因俺也想不明白  按理说  电路还是那样设计的  烧坏的U大大增加了  为什么呢

网友:
现在没有什么U不能烧的了,不像以前的775很难找到一个坏的

网友:
目前为止我是烧过一个1155的U了

网友:
你拿775的CPU试试怎么烧都烧不坏 要是1155和1150 1156 还有AMD的烧一次就把他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