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充电电路奇葩故障

楼主(2017-03-27):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用适配器也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是两个一起用就不开机。
  一起用的时候公共点电压变成12V,同时也不充电,量了一下隔离管都没击穿,这种问题要查什么信号,求大神给点思路,修好后我在公布答案

网友:
大神能告诉我你学到什么了?

网友:
修不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A:
电池的隔离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隔离管坏了

有个料板把供电芯片,保护隔离管几个都换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重点还是在保护隔离部分,把保护隔离都查一下

网友:
12V是不是电池的电压。。是不是用电池的时候公共点就过不去了 你查一下电池在的情况下公共点的导通条件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