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 UD3R 反复重启V星P55 GD65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3-27):
都是简单故障,供给大家分享下   P55 UD3R
故障描述:不上U 有CPU供电 全板供电正常  上真U 掉电重启 有U供电 但是偏低。 查芯片

查条件1 供电
2EN   3VID组合  其中 19供电正常 32 33EN 开启正常   剩下就是VID组合来决定给CPU的电压值
CPU也更换 问题一样  查VID组合电压来源及上拉。
   技嘉1156平台好多都采用两个IO来  这里的VID组合
、由IT8275e 来发给VRM芯片 让他输出合适的电压 检测1到8脚VID对地值判断与CPU之间无问题  查发出
的PWM VID组合脚55 -63脚 发现基本无电压   换掉其上拉排阻  无果  直接更换IO   解决 亮机

V星P55 GD65   检测各供电对地无短路
上电  诊断卡显示复位灯常亮  无时钟
检修 首先供电  内存VCC供电1.5V 正常  PLL供电1.8V  总线供电1.1V
CPU供电0.99V  南桥供电0V
问题出现在无桥供电  直接锁定南桥的供电芯片 UP6103S8

工作条件 VCC  基准电压开启脚 BOOT
VCC电压12V  BOOT12V 基准电压0.8V  相位8脚无输出
首先判断基准电压正常电压应该是1.1V  但是这边以基准电压由芯片内部电压开始应该大于0.4V
即可  所以 这个REF电压0.8V的话  正常是肯定会输出0.8V电压  在相位脚上测电压即可
实际上相位无电压  打值对地无短路 判断芯片坏  直接更换芯片
更换上电 跑码亮机

故障简单

主要只是稍微要点下载分  已经一分都没了。

网友A:
思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B:
修的不错这里cpu核心供电电压调节推测是io芯片控制

网友C: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这里cpu核心供电电压调节推测是io芯片控制

嗯  这里确实由这IO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维修,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
今夕、何夕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加分鼓励,思路不错

网友: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D:
PWM VID组合脚55 -63脚 发现基本无电压 是这几个信号都为低吗 上CPU出来的电压有多低 多少 V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 VID组合脚55 -63脚 发现基本无电压 是这几个信号都为低吗 上CPU出来的电压有多低 多少 V

上CPU后 反复重启  示波器抓到的电压大约0.5 0.6V

网友:
理论打的太好了  值得学习

网友:
深夜发帖不容易 加分鼓励

网友:
不知道现在修主板什么价格了 很久没修了

网友:
加分鼓励.加分鼓励

网友:
你这维修速度也挺快的   板载都被你玩熟了  老司机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用的好好CPU  就跑 C7  换一个就好用!

网友:
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