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V电源改5V电源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7-03-27):
闲得无聊,把手头一个电源拆解了,是采用RM6203方案的。原为9V 1.5A的输出,想改成5V输出的。

刚开始直接调整TL431的分压电阻值,输出5V不稳定。网上查资料说是电压降的太多,占空比有问题,要调整变压器的绕制比。结果把变压器拆了,数了下:次级绕组15T,辅助绕组13T(初级绕组没拆)。将次级绕组改为9T,装好通电,不带负载时,电压稳定在4.97V。但是一带负载(大概3.5欧姆),电压就降到1.8~2.6V了。此时测RM6203的2脚(供电脚)电压为10.2V(输出5V时是5.5V)。

RM6203的厂家指导书描述如下:
    “IC内部VCC具有一个上限电压比较器控制,若VCC试图大于10.5V,则比较器动作,FB将被下拉,锁定VCC 至10.2V,达到过电压的限制功能。利用此功能可以方便地实现前端的电压反馈功能,也可避免输出开环时的输出电压大幅度升高现象,保障负载的安全。因为此特性的存在,VCC的设计应保持在合适的范围,避免在大输出负载时VCC的上升过高,IC过压限制动作导致的输出电压下降现象。”

这么看来是过压保护了,那么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楼主按电源结构来看,按理论要改图中R4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按电源结构来看,按理论要改图中R4电阻值

就是 还得计算 431 和光耦的 电流变化

网友:
这个资料 讲到了 431 和光耦先用电阻计算可以看下

网友:
谢了,仔细研究先。

网友B: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怎么弄。。。

主要是变压器的设计有电压变换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变压器的设计有电压变换范围

我也把次级的圈数减少了,9:5≈15:9了。是不是得把辅助绕组的圈数也降下来?现在看来是当负载增大时,方波的占空比也增大,导致负载绕组的电压升高,超过了它的过压保护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把次级的圈数减少了,9:5≈15:9了。是不是得把辅助绕组的圈数也降下来?现在看来是当负载增大时,方 ...

看来这个问题极有可能

网友:
你把输出电压降到5.5V试试

网友D:
变压器这么改能行………不是应该根据 磁芯 导磁率  线芯等参数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这么改能行………不是应该根据 磁芯 导磁率  线芯等参数计算出来的吗

为什么网上很多文章都把ATX电源改成可调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问题极有可能

辅助绕组减少了2T,结果空载输出也不稳了。4.8~5V跳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辅助绕组减少了2T,结果空载输出也不稳了。4.8~5V跳动。。。

如果有稳压管 在VCC上加个稳压9v左右的 试试
R4换成可调电阻 试下慢慢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稳压管 在VCC上加个稳压9v左右的 试试
R4换成可调电阻 试下慢慢减少

试过加7805,结果根本就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稳压管 在VCC上加个稳压9v左右的 试试
R4换成可调电阻 试下慢慢减少

加9v稳压管也不行,VCC电压倒是在8.2~9v之间,然而输出直接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辅助绕组减少了2T,结果空载输出也不稳了。4.8~5V跳动。。。

应该加多线圈

网友:
改变压器?有点难度了,如果是我的话,串二极管降压会容易得多。

网友:
加多那个绕组?现在带负载时,IC的VCC就过压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网上很多文章都把ATX电源改成可调的了?

人家没改变压器,你改了变压器很多参数都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没改变压器,你改了变压器很多参数都变了。

我不改变压器也不行啊,电压不稳也带不了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