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R糟糕的维修

楼主(2017-03-27):
  客户拿来本说DC接口接触不良 按着指示灯就亮了  我说换接口60 客户同意 拆机 拆开傻了 进水腐蚀了 看下DC接口 确实断开了 这个本好多DC接口19V针断裂. 问客户通电可以开机么  客户说不知道  那试试吧  焊上DC接口 按开关没反应.......
这时候还没敢清理 给客户说得修  客户来了句 那你修吧 不要超过150就修........
没法 试试吧 客户走了 清洗下 测3V 5V 都有了 测 开机针2.3V不正常
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 PU8101 那个 五角转换3V管子  测下确实它坏了 本来腐蚀的就是这地方  找华硕台式机主板上的 换上 3.3出来了
开机可以出发 心里高兴啊150到手了  看电流0.8不动  赶紧换个内存 还是一样 我去  还有毛病. 查吧 测电压 都正常 测网卡接口复位脚电压3.28V正常啊
复位都有了 刷下BIOS试试
下个BIOS刷上 开机 还是 0.8多  想骂  一看没插内存0.0   装上内存 没有抱希望   电流0.93 0.97  1.17  0.0   就是bios 坏了  外接屏 直接亮了 心里那高兴.
装机 装的差不多了 试试   电流1.27 怎么还不亮 *脏话*  外接亮啊0..0想哭 ....
看论坛上说的BIOS问题  想想也是啊我刷BIOS了  继续刷BIOS  一个 两个 三个不行 都是外接可以 内屏不显示   淘宝上十元买个 工厂BIOS    还是球样
看论坛上说的,有屏接口那地方Q4602 MOS管坏的  就查下 G级 没有电压 正常12V-13V   104排阻换了 还是一样
想想 150这么多毛病 想放弃了 感觉显卡问题 .
这显卡216-0809000 淘宝上查下55大洋 我去      想想料板上找找 哈哈  还真有个 拆下 植株  十来分钟搞定  BGA换上
外接 显示了 开机速度 比以前的快了   接内屏 电流1.27几秒 想骂的时候 屏亮了 华硕LOGO出来了
点位图和BIOS奉上

网友A:
修的不容易啊LZ,加分。150少了点

网友:
最好拆机检测后再报价,这样就不会被客户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容易啊LZ,加分。150少了点

客户说了 超了150就不修了  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了 超了150就不修了  生意不好做啊

确实是这样

网友:
150元确实少了点  但是总比不修好啊  现在维修不景气  能赚点就赚点吧

网友:
150换显卡确实少了,这么多故障有150的利润还差不多

网友C:
太少了哦··这故障在我这没有300块··我不修··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少了哦··这故障在我这没有300块··我不修··给你加分了·

   谁知道显卡也是坏的  要知道 我直接不修了   修了两个小时了  不想白费 能赚个是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显卡也是坏的  要知道 我直接不修了   修了两个小时了  不想白费 能赚个是个吧

哈哈··哪是··不能白做工了·

网友D:
我这里最低200元!低了坐不了

网友:
没有太多成本在里面 ,但是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修电脑快不如修手机赚的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最低200元!低了坐不了

一般这种我也是要二百多  碰到的这个客户费劲 不多说 超了就不修 就是150

网友:
150我是不修,这种人就算修好了还到处说价格这么高,呵呵

网友:
楼主 真不容易啊 这么多毛病 而且收费这么低 你是给同行修吗

网友:
这机子电源口是通病   换显卡的修到不多 基本上加焊为主

网友:
这客户赚了

网友:
不修就不修呀 不要惯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容易啊LZ,加分。150少了点

150换显卡,同行价还差不多,外面的就不接了!!!搞得大家都没饭吃了

网友:
维修成本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