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扩容4014求新思路

楼主(2017-03-27):
一台国航苹果6s扩容,之前扩过100多台6、6p,20多台6s一直没有出现过大问题,这台扩容后刷机出错,机器是台玫瑰金色,刷机出现两次找到新硬件提示音,出现白底黑苹果,正在想硬盘安装没有问题,正想放下心来时,itunes提示正在等待iphone时,没等出进度条手机忽然黑屏,报错4014,心想应该是硬盘的问题,重新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不行,依然4014。
测量焊盘阻值后,发现有两个点阻值不正常,通r1521的焊点开路,通往1501的阻值1200多,显然不正常
就是图中圈黑的两个焊盘
飞线补了1521电阻

查找其他的主板,1501电阻很多主板都不焊上,就没有补点
补完后刷机还是4014。心想不会是主板挑硬盘,随机把扩容前原硬盘焊上,不启动,出现白苹果5秒后黑屏,然后无限启动。
测量了硬盘供电,3v,0.9v,1.8v都正常,上盖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
维修陷入死胡同,彻底无思路了,请大师们出手相助

补充内容 (2017-3-31 07:45):
补充一下,装上原硬盘刷机报错4013,报错都是先黑屏,电脑过两秒才报错

补充内容 (2017-4-5 07:35):
故障已经修复,原因是基带cpu边上一颗电容爆裂,造成基带电源1.2v短路,更换基带电源后,刷机一次过

网友:
是不是把cpu弄爆了

网友A:
100多台都没爆过,自信温度控制的完美

网友B:
CPU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爆的可能性比较大

u2有没有可能

网友:
看看硬盘附近的芯片,重直球一下,U2是不是离硬盘很近?

网友:
我有个掉点的

网友C:
查这两个点通哪里,一个复位,一个时钟,和旁边的芯片没关系

网友:
硬盘掉点好补,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这两个点通哪里,一个复位,一个时钟,和旁边的芯片没关系

通r1501的焊点电阻1200多,在电阻上量是500,阻值图是300,有点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0多台都没爆过,自信温度控制的完美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失手是有可能的。自信是好,但不能过。

网友:
CPU爆的可能性比较大   个人感觉  毕竟世事无绝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失手是有可能的。自信是好,但不能过。

检测发现基带有一路1.2v供电接地,问题应该在这,期间换上原硬盘无限重启白苹果,刷机报错4013,用扩容硬盘和不装硬盘刷机报4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发现基带有一路1.2v供电接地,问题应该在这,期间换上原硬盘无限重启白苹果,刷机报错4013,用扩容硬 ...

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感觉U搞虚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失手是有可能的。自信是好,但不能过。

李老师说得在理!

网友A:
手头电源只有1a的,还没找到短路点

网友:
我有个pad6扩容也报错4014    、也换几块盘了。郁闷中。。。

网友:
围观 学习中。祝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电源只有1a的,还没找到短路点

祝你早日成功,加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失手是有可能的。自信是好,但不能过。

就是,有时候感觉自信就是把双刃剑。

网友:
重置u不要猜了

网友:
大师表示你已无药可救

网友F:
今天 遇到个IPAD5板机  也是弄完 硬盘  4014  加焊CPU后刷机 刷机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 遇到个IPAD5板机  也是弄完 硬盘  4014  加焊CPU后刷机 刷机过了

加焊也行,没有重制吗

网友G:
硬盘边上的基准电阻,你测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边上的基准电阻,你测过没有。

r1521 1520 1501 都测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有时候感觉自信就是把双刃剑。

机器修复了,是基带电源电路短路,造成基带电源坏了,更换基带电源后修复,特向版主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复了,是基带电源电路短路,造成基带电源坏了,更换基带电源后修复,特向版主汇报

修复了就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