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t si 键盘无法使用,u盘可以读,

楼主(2017-03-27):
华硕 主板  m4a77t si 键盘无法使用,u盘可以读,看论坛说有通病,472电阻换了,还是不行,还有一个帖子权限太高进不去 ,好像跟我这个一样  ,谁能给我看看     怎么解决

网友:
想走捷径是不行的。你用的是哪种口键盘?U口?换个键盘

网友:
u盘可以读  证明U口是好的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A:
搜索了下,好像这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都是说的472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下,好像这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都是说的472

还是不行哦

网友A:
通病套不上,只有全面查下了吧
不过这个板子好像是网吧机,规格也比较老吧
我经手过一张,最新的bios好像是2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套不上,只有全面查下了吧
不过这个板子好像是网吧机,规格也比较老吧
我经手过一张,最新的bios好 ...

bios刷了2个还是不行,usb、阻值正常,u盘可以读,键盘其实也识别到了,按键盘任何键都会亮起小键盘灯,然后就没放映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2个还是不行,usb、阻值正常,u盘可以读,键盘其实也识别到了,按键盘任何键都会亮起小键盘灯, ...

没反应

网友:
bios 是否开启支持   跳线是否正确
当然这些常规都排除了 io 桥都可能出状况的
u盘是usb2.0  鼠标键盘是usb 1.1

网友:
有图纸或点位 查查USBRBIAS这个电阻 首先供电 USB数据线对地要正常

网友:
供电OK吗?

网友:
我放弃了

网友(2017-04-26):
键盘口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