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IR2 不充电

楼主(2017-03-27):
完全没电的时候 是能充电到2% 开机以后就不冲了!不充电的时候 如图=PPVBUS_USB_EMI电压和 这个图PPVBUS_PROT 电压是一样的 只有3.6V。   理论上说就算不充电的话PPVBUS_USB_EM或者说PPVBUS_E75_USB_CONN应该是4.2的电压啊  是什么原因导致  只有3.7呢!有没有哪个兄弟帮忙解释下!

网友:
早换过了!

网友A:
把充电芯片换掉。要不就把管子直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芯片换掉。要不就把管子直连。

老板  充放电芯片和电源芯片一起的哦 还有WIFI的哦  市场上150的!要不发回学校让你搞!

网友:
PPVBUS_USB_EMI应是是5V把,尾插进来,Q8823做隔离4脚低电平导通。

网友:
=PPVBUS_USB_EMI的电压是来自外部充电器的5V电压,但你实测只有3.7v,说明后端电路故障,拉低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  充放电芯片和电源芯片一起的哦 还有WIFI的哦  市场上150的!要不发回学校让你搞!

请发回迅维快修店。

网友C:
我遇到过是主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  充放电芯片和电源芯片一起的哦 还有WIFI的哦  市场上150的!要不发回学校让你搞!

发迅维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是主电源的

一直怀疑主电源   但是芯片太贵  不好报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怀疑主电源   但是芯片太贵  不好报价格

不好报价就不要修啦。没钱赚修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报价就不要修啦。没钱赚修它干嘛。

说的对 哈哈 成本高 根本报不上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