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分手机扩容心得

楼主(2017-03-27):
iphone6手机扩容心得
1.拆机

2.除胶温度260

3.巧硬盘一般335差多了

4装机刷机

网友:
焊接注意时 特别注意哪里不要过热最好多说说

网友:
温度高就会挂。。。。

网友:
335要吹多久

网友A:
低温慢拆 我还是喜欢高温快速

网友B:
扩容是不是换硬盘要写好硬盘低层才能用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容是不是换硬盘要写好硬盘低层才能用是不

是的,写序列号。

网友C:
楼主手工很赞,这个焊台卡座多少钱。看起来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工很赞,这个焊台卡座多少钱。看起来很好用。

看样子65一个

网友C:
这种好像是120块钱一个,有待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慢拆 我还是喜欢高温快速

高温快拆,很容易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好像是120块钱一个,有待楼主回复,

120没有这么贵吧

网友:
风枪温度都不定 同样的风枪 每个人拆都不样 做个参考 呵呵

网友D:
写序列号用什么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序列号用什么仪器?

硬盘测试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序列号用什么仪器?

分32位和64位,现在最好买64位的,32位的基本淘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工很赞,这个焊台卡座多少钱。看起来很好用。

1百多座子很重比较好用

网友:
看来温度,时间,风速,距离,甚至是焊宝等等,都是要点。

网友:
上楼时你师兄吧 ,你没看头像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