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山寨智能机,假充电,显示充电,但是充不进去电,试过必杀无效,求指教

楼主(2017-03-27):
国产山寨机子,尾插进来的电压包括到排线脚,测量是正常 的5.1V, 但是经过主板上的充电电路后,测量电池B+触点电压在3.1V到4.1V之间无规则跳变,一会3.1 一会3.3  一会 3.7  一会 4.1 这样,不会一直稳定在一个正常充电电压,  这个是什么问题?

看到论坛上有人发 这个 智能机假充电必杀,就是尾插正极,接个二极管 ,在接到电池正极,然后就可以了,但是我按照这样的操作,发现没用啊,
尾插这端 接二极管的 正极,二极管负极 接 电池的正极触电, 有电压过来,但是电压只有3.4-3.5左右,达不到正常的充电电压,也充不进去电,
我试着 把 二极管换个方向来接,也充不进去电,反而电都流失了,

请教下 这个必杀该怎么接,而且这个二极管怎么选择,才能控制这个出来的充电电压在 4.5左右,或者有其他方法?

网友:
n4700二极管,建议你直接尾插飞线到,充电的电容上试试

网友:
5伏电压直接到电池,不怕电池发热爆炸吗?

网友:
尾插换过 没有。电流不够也会这样。

网友:
如果过尾插,就跟换电池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就更换主电源芯片。

网友:
先换尾插,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
这样都搞不好多半是电池本身不行了

网友:
山寨机真不如名牌好修

网友:
n4700二极管 实测可行,但是二极管发热严重

网友:
加二极管的方法其实相当于拿稳压电源激电一样,根本不理手机本身的充电电路,傻瓜式 的充电方法,充电器的电压
5V通过尾插正极VBUS到电池B+,同时等于手机电池脚B+夹了一个5V的开机电压,理论上5V对手机各零件没什么副作用,但怕是进水或者摔过的手机可能就有点意外。我觉得就没有必杀可言,每台机不一样的,集中在充电电路这一回路上。尾插有时有会影响,通常脏的或临界断的,就我经验分析,本来有5V的由于某种元件影响可能实际到了VBUS的后级已经没有5V了。修过红米3X与金立F开头的型号的机(不记得型号了),我是换了尾插的DIODE就可以了,有些可能直接去除,主要是保护过压的。 有时是充电IC有问题,有时直接是电源问题,这些一般我都不修了,安卓机价不高修这些报高小小价人家都摇摇头当你骗他了。

网友:
山寨机垃圾

网友(2017-04-27):
还是不要偷懒了,先换尾插!实在不行就去找尾插附近或者电池接口附近的电容仔细查是不是有的不良了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