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909wf更换电源板后,屏有竖线,能修复吗?

楼主(2017-03-27):
上下有7-8竖线,细线上下通底

补充内容 (2017-3-31 09:52):
图片无法上传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看看 如果不行 那就修不了了

网友A:
上下有7-8竖线,细线上下通底

网友:
看看屏线吧,屏也有可能

网友:
没看到有竖线,可以考虑屏线重插,,,,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小心拆卸   暴力拆卸可能这样

网友B:
没看到有竖线啊?

网友:
我怎么没看见竖线啊

网友:
截图,用画图工具粘帖的,难道屏线问题?清洁屏线用橡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竖线啊?

是的 仔细看图片 也没看见
不太明显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这里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先试试屏线

网友:
关键是没有看到你的图。

网友:
只换电源板  就有这个故障 ,先排查下屏线  或者点下屏看看吧。

网友:
这是屏问题不好修复

网友:
竖线,屏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屏线  屏  显卡  显卡电路 显存  一般就这几个方面  在难的我都直接换板子了 烦心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有7-8竖线,细线上下通底
重新插拔屏线不行 一般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点的

网友:
修前先问下用户,不然有的事情说不清楚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