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无CPU电压特例(你绝对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2017-03-27):
序言:100系列主板也已经上市1年多了,不久以后就会修到。这种主板相对来说无CPU电压
比较难修,因为影响的对方太多了,今天就发一例昨晚修到的无CPU电压故障。此板MSI代工1151架构100系列HP--7957主板(备注:所有图片按维修过程从上到下依次排列)
上CPU后通电,测量CPU电压为零,如下图。既然无CPU电压当然要按时序一步一步检修。(方便一些不太懂的人学习,将维修过程拍摄的照片全部附上)
1、测量VPP25正常。2、VCCDDR正常。3、VCCIO正常。4、测VCCSA正常,电压都正常接下来测时钟。5、测PCIE时钟正常,时钟正常接下来要测复位了。6、测PCIE复位正常。(按时序CPU得到供电、时钟、复位、PG后CPU发出SVID)7、测SVID三个信号,喜欢从脚座里面打值,这样能更好好的判断线路的通断,打值线路正常(三个VID信号,只拍了两张。示波器老掉牙无法抓SVID,一般情况下,很多人就会往CPU供电路那边下手。我要强调的是1151架构比较特别,还需要以下信号,那就是DMI信号。从第十幅图开始就是测量DMI)8、DMI打值,打了4组。如图,同类信号阻值大小应该相近,有一组349,其他三组370,相比之下低了20欧。通过万用表测量发现349的那组,两个信号之间线路想通,如图
也就是说DMI信号互短。(工厂里面很多打板的时候,相邻的两点连锡)锁定故障点,接下来就是要排除到底是CPU造成的互短,还是桥引起的互短。割断其中的一根线来测量判断,如图。割断线再次测量,如图测靠CPU一测两点阻值之间无穷大,靠桥一侧亮点之间阻值为0,说明桥引起的DMI信号互短。拔掉BGA拖锡后再次测量,两点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了。上一新的BGA再次测量之前短路的两点,阻值480已正常。上CPU通电,测量CPU电压1.07V,至此故障修复。

 会员6728892元2023-2-8 22:36

网友A:
桥这么脆弱吗

网友B:
学习了,我这刚好有这样一块板子,一直放这里没有修好

网友:
~~呵呵,楼主我本意是给你加分---选错了给你扣分了————请原谅,下次你有好帖子一定不回来...

网友C:
就不能拍清楚点吗

网友D:
意思是桥芯片损坏引起DMI总线的其中一根对地阻值不正常吧。有对地阻值偏低的情况。

网友:
这板子还再保吧这是直接换桥了还是重值的

网友E:
楼主排版功夫还不行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拍清楚点吗

不知道为什么传上去图像就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这么脆弱吗

不是桥脆弱,是工厂制成问题!就像你上BGA没有上好,造成BGA两个相邻信号连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排版功夫还不行 哈哈

我用IPONF7拍的图像很清楚,排版时候也是按时顺序排上去的,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传图片的时候它就自动变成这样子,而且图像很模糊。难道用手机上传还要进行什么设置?

网友G:
你这是在工厂里面修机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用IPONF7拍的图像很清楚,排版时候也是按时顺序排上去的,一段文字一张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传图片的时 ...

电脑排版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桥芯片损坏引起DMI总线的其中一根对地阻值不正常吧。有对地阻值偏低的情况。

DM两个信号相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脑排版比较好啊

用手机弄的,没想效果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在工厂里面修机器吗

工厂里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弄的,没想效果不一样了

电脑排版也许是个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这刚好有这样一块板子,一直放这里没有修好

上CPU测量,看看复位出来没有。如果有一般是供电电路那边

网友:
你这图片  真多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还没碰到,收藏先。加分了

网友:
把点位图纸都放上啊,看这工作服就很给力啊

网友:
好功夫!DMI打值这段我喜欢,一直不知道怎么测!感谢楼主!

网友:
是在工厂里面修机器吗

网友:
牛人啊。。加精

网友:
DMI总线相连导致CPU供电芯片无SVID?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