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玩的故障66666大竞猜!

楼主(2017-03-27):
      一台华硕的机器,DOS下正常,进入系统或PE,就会一直跳66666666666666666.看下图:(键盘什么的已经拆了的)
DOS下正常:

PE下一直666666:

    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没遇到过的话来猜猜是什么问题!修好后公布答案。
换EC好的哈。谁能告诉我为啥DOS下没问题

网友:
有什么好猜的,不是系统,就是硬盘~键盘

网友:
不是键盘就是ec....哪有这么复杂呀

网友:
应该不是键盘  EC的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把键盘拔掉,排除键盘后就是EC问题了。。

网友:
键盘EC呗有什么好猜的

网友:
程序 EC   换了不就好了

网友A:
等你换了键盘和EC都好不了就头大了

网友:
看看ec或者是ec 的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裸板点还是这样的话就是ec了

网友:
感觉是EC吧。

网友:
EC吧,板层问题可能不高

网友:
先刷bios. 再检查EC

网友:
恩,我猜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键盘没问题基本上就干EC咯

网友B:
进系统前鼠标键盘都可以用,进系统后鼠标键盘都不能用,进PE可用你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前鼠标键盘都可以用,进系统后鼠标键盘都不能用,进PE可用你说是什么问题

系统问题

网友:
键盘接口氧化了吧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也是换EC好的

网友:
六个六6666666

网友:
EC内部控制模块爆掉了 程序错乱。。。。。。

网友:
我想应该是ec的问题

网友:
就知道是EC问题,,之前遇到过一个HP CQ42的,A键不正常,也是EC挂了

网友:
我遇到几台吧 不是EC也不是键盘,记得EC是KB9012的 其中47K的电阻变值引起的。

网友:
我猜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66666,一般是EC坏,键盘多排除了

网友:
厉害 一般多少ec问题

网友:
我猜不出来,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

网友:
dos下最原始的系统 全靠输入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换了键盘和EC都好不了就头大了
嗯 遇到这个 才是真正的头大

网友:
裸板还是 就EC了

网友:
对...键盘没问题基本就是EC了 要是9012可以刷刷先

网友:
键盘口----刷bios程序----换ec

网友:
键盘坏 电脑病毒

网友:
多半是健盘的问题。

网友:
一定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我修到过这问题,排除EC,BIOS,键盘的话就要考虑板层了,我之前修到过一直按ZZ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