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主板维修Z77不触发

楼主(2017-03-27):
故障:不触发(华硕P8Z77-V LX2)
检测过程:1,上电后SB_PWR灯微亮,测得usb电压之后1.5V左右,测得pson电压1.3V左右
2,强行上电可以亮机使用,说明开机电路故障,强行上电之后关机,再次测得USB电压5V正常,SB_PWR灯正常,pson电压3.3V正常,但是短接开机依旧不触发

刚入手学习,接下来重点查哪?这种情况下IO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查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触发的,先查几个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常说的5+3条件。

网友:
PSON电压才1.3V太低了,另外USB待机电压才1.5V也太低,我估计是5VDUAL双路里面出了问题,你找这板子的点位,重点看看5VSB这块和3VSB这块。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 先把IO换了看看

网友:
找个点位图 慢慢查

网友:
NCT5532D的查一下PDF就很清楚了

网友:
一步步来有时候就是些小问题不要盲目的维修 条件要找清楚 不知道找那些条件就报个远程主板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华硕的822 电阻测一下!

网友:
从USB供电倒着推,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