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g6-mx(h61k v20)REV:G1 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7-03-27):
发现CLR-cmos(两针)有跳帽,去掉后能触发。
测全板供电,发现总线电压0V。
一个MOS管加GS358S双运放芯片(此处只用了一个运放)
测芯片5/6/7脚没电压,5脚连电阻分压,一端3V,一端0V。
拆芯片后5脚3V,用LM358代换,修复(个屁啊)。
会灰屏,有时不亮,把内存拔掉会报警,插显卡一直正常。
查其他H61主板图纸(没这板图纸)。
VGA是桥输出的,先加焊桥,修复。
(真是命运多舛啊),大佬们觉得修不错就加分吧,谢谢。

cf-g6-mx(c.h61k v20)rev:g1(4m).zip

网友A:
最后来个亮机图更好,我B75,H61板子VGA输出不正常灰屏从来没有加焊修复过,都是换新桥才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来个亮机图更好,我B75,H61板子VGA输出不正常灰屏从来没有加焊修复过,都是换新桥才修复。

板子客户拿走了,下次发帖一定上亮机图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的思路清晰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 一般喜欢用8859m cpu电路那块最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客户拿走了,下次发帖一定上亮机图

恩,这样就更有说服力。

网友:
刷个BIOS 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