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45(AMD独显亮机)

楼主(2017-03-27):
G40-45(AMD独显亮一刷就好这一机器是通病

G40-45(AMD独显亮机).rar

网友(2017-05-02):
刚好一台  刷个试试

网友A(2017-08-07):
电流上到0.4 没有跳变 所有的供电都出来  刷个BISO试试

网友:
我的开机跑到0.8左右不亮机 应该说不是显卡的问题 感觉内存没过 内存换了 不行 下个刷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 先收藏了 。。。。。

网友(2017-12-16):
我遇到了,听你介绍我觉得我马上可以挣钱钱啦,哈,哈

网友:
我这 待机0.06 感觉待机 开机上点0.061 来回跳变 下个试试

网友(2018-08-17):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0.4 没有跳变 所有的供电都出来  刷个BISO试试

刷好了么?我有太和你一样的毛病,电流到0.4就不懂了

网友(2019-01-15):
刷写可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