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 少许红绿块处理的办法

楼主(2017-03-27):
WD500G 蓝盘 板号771640-02和771640-03硬盘有少许红绿块。单做46优化用户区,勾先“交变DCM地址”,执行后完成后,再做带P表的内格,重启硬盘再扫描,发现硬盘出现很多S和A还有很多XX。我不知道是哪里*脏话*作错误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这种硬盘还有什么方法补救呢?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本人刚开始学习,只想解决红绿块的小问题,其他的就不再想多学习了。

网友:
重新跑pst吧,光做46是没用的

网友A:
修盘不用那么麻烦,用WDR上的快速擦出就可以修复红绿块和XX了,其他功能不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盘不用那么麻烦,用WDR上的快速擦出就可以修复红绿块和XX了,其他功能不用也可以

明白人,我就这么干,干了不少的WD 500G以下的硬盘

网友:
本来就是少许的经绿块,跑了一遍46和内格,却造成了大问题,真不甘心呀。

网友C:
MHDD  ERASE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人,我就这么干,干了不少的WD 500G以下的硬盘

恩恩,我修盘也是这样修的,修好也差不多百十个了,都卖出去了,都没问题也没碰到过返修的,

网友:
不怕麻烦跑SF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MHDD  ERASE就好了。

做MHDD ERASE擦除红绿块效果不好,还容易出现反复的现象

网友:
昨天照上面大神说的方法“快速擦除”,结果将一个WD160G笔记本硬盘,只有少许红绿块,活活的擦坏了。开始扫描就出现许多XX,红绿块也没有解决,最后再没有办法的情况,我做了一次46优化后,硬盘奇迹的活了,红绿块也消失了。请问,“快速擦除”与你们说的“快速擦出”是一样的吗? 我选择的是:活动——格式化——快速擦除,是不是我没有选择对,望各位大神明示。谢谢!!

网友:
我想再问一下,不是1640板号的WD硬盘,做了46,都成功了。是1640板号的硬盘,勾选了“交变DCM”地址,全部都失败了,还修得比原来坏,而且是坏得特别的厉害,真不知道是我哪里操作出错误了

网友:
那个1640,自校

网友:
wdr不错,但现在好多新盘wdr不支持,

网友:
MHDD的里面的功能修复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人,我就这么干,干了不少的WD 500G以下的硬盘

在什么位置呢
WDR 5.3 能处理好吗

网友:
同路人啊,一直觉WDR5。3修硬盘坏道不理想,不知道是技巧没掌握好,还是软件是盗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恩,我修盘也是这样修的,修好也差不多百十个了,都卖出去了,都没问题也没碰到过返修的,

我用咋没什么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用咋没什么效果

坏的严重的效果不是太好,一般少许的红绿块和XX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坏的严重的效果不是太好,一般少许的红绿块和XX还是很有效的

一个坏道,五六个红块,七八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坏道,五六个红块,七八绿块

可以的,用WDR擦除一遍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