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863P,开机30秒内不定时黑屏维修。

楼主(2017-03-27):
同行送过来的一台三星355V4C,故障是开机30秒左右就黑屏,加焊过显卡和桥换过BIOS。我接过来拆机测试,果然亮机电流跑到2.4左右,进到BIOS界面10-20秒电流掉到1.6左右屏幕黑了。接着测电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CPU显卡都有,二级转换电压5V,3.3V,1.5V,1.1V都有

难道是同行加焊不当?然后我就把桥取下来重植了一下,BGA焊回去的时候,崩,桥炸了(AMD的桥)。又从别的板子取了个桥换上去,这次没炸。显卡想想还是算了,要是炸了我可没得备用的。

接着想到会不会是温控方面的问题?因为每次掉电后风扇都会发了疯似得狂转,测到CPU供电芯片5脚H_PROCHOT# 信号正常开机时1.5V掉电后变成0V(其实后面测了好几次,掉电后有时有1.5V有时又是0V),索性断开H_PROCHOT# 和H_THERMTRIP#信号开机看看还会不会掉。结果还是掉。

这下又没思路了,把板放一边吃包辣条冷静一下先。

吃着吃着看到一个3个脚的管子长得挺丑,我就测了一下电压,发现1脚0V,2脚3.3V,3脚电压一蹦一蹦跳的很嗨。打开图纸看看是什么电压这么浪。诶,原来是3.3V转2.5V的稳压器,追查电压到CPU里面,哈哈找到问题了,换掉这个稳压器开机后电压不跳了开机一切正常。看电影测试了半天没事。

备份图纸跟bios

Compal LA-8863P QMLE4_5 DIS r0.3.rar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有时候运气很重要  没有思路了就需要静静

网友:
你得感谢辣条

网友A:
加分支持  像这种掉电除了温控还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修机子还是得细心家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支持  像这种掉电除了温控还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各种小电压,CPU和桥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 运气不错

网友:
有时候我们需要冷静。

网友:
仔细认真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
说到底还是运气重要。

网友:
辣条还有这样的功能,看样子买一箱备着才行

网友B:
AMD主板常见的,3.3转2.5v CPU专供电的

网友:
主要是因为辣条是跟我一起去买的,才能起到这个效果!

网友C:
楼主2.5V不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2.5V不要了吗?

不要开不了机的,我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主板常见的,3.3转2.5v CPU专供电的

经常坏吗,这种,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还有耐心

网友:
修好不忘发帖分享经验,有图有字,给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 辣条那里买的  这么神奇

网友:
然后是什么 问题

网友:
这管子得有多丑才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好经验,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吃东西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好吊     技术厉害

网友:
AMD   板子    VDDA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原来是VDDA导致 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