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WA 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7-03-27):
这机子和之前的一台联想显示器同时被外部高电压损坏。
拆机后发现保险损坏,整流桥损坏,大电容损坏。  一并更换后接灯泡不亮,测后极3V,12V输出正常。  装机测试,本以为这样就好了。

结果开机后图像有时白屏,有时无信号窗口显示一半。
目测此机没有维修过,开关管也没问题,难道驱动板会被烧坏了?  不解,清理屏线。

没有任何变化,换了块通用驱动板。  依然白屏,难道屏坏了?
既然无信号窗口能显示一点点,考虑到是否有可能程序损坏,先刷一个再说。

接上编程器,还没刷呢结果就正常了。  既然都接上了,就把程序备份下来先。

然后就一切正常了,试了一天机子也完全正常。  就不知道白屏问题在哪了。

另外还整了一台三星的程序通病,接VGA无信号,接DVI正常。

直接下载程序刷

刷完就OK

网友A:
三星的机器基本是程序问题多,前面那个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否则,不会自动好。

网友:
VGA口无信号的  接口旁的保护IC拆了

网友:
没刷程序的时候看着还有点花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机器基本是程序问题多,前面那个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否则,不会自动好。

版主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是什么地方 不良了吗

网友:
白屏 黑屏 不可怕 就怕不白不黑的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线没接触好

网友:
前面那个应该是屏线   你刷程序时拔插一次

网友:
看帖都没人加分   楼主发帖也不容易

网友:
电压应该是5v

网友:
对,说错了。  5V,12V,多谢指正。

网友:
一个怎么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是什么地方 不良了吗

屏线接触不好,大多情况下,拆机都会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触不好,大多情况下,拆机都会遇到。

重新插拔屏线 就能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插拔屏线 就能好了吗

橡皮擦一下,一般就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一下,一般就能好了。

按显示器 只会修点 电源板
这样的问题 遇到的少点

网友:
来学习学习。。

优秀妞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前面那个图看着咋那么像屏坏呢

网友:
最诡异的是:它竟然能好

网友:
接灯泡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