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触发几秒掉电无待机不跑马??求救

楼主(2017-03-27):
隔壁住着一个大神,不解释,看帖:时序维修G470 触电没电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8555-1-1.html

网友A:
你这搞的也太简单了吧   出发多少安掉啊  测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搞的也太简单了吧   出发多少安掉啊  测那个电压没出来

触发0.00,待机0.00 测51125的ENTRIP1无电压,ENTRIP2 1.5v

网友B:
没待机是怎么开机的是不是有短路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待机是怎么开机的是不是有短路 啊

是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

不好说你的开启不正常有可能是芯片拉低有可能是外围电路这个有图纸论坛你下个图纸量一下待机条件正常不

网友D:
先查公共点,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你的开启不正常有可能是芯片拉低有可能是外围电路这个有图纸论坛你下个图纸量一下待机条件正常不

已经被我隔壁大神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公共点,待机

已经被我隔壁大神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公共点,待机

时序维修G470 触电没电流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8555-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E:
此机我拿过来接手维修。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43275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机我拿过来接手维修。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555&page= ...

网友:
测那个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