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 无待机 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3-27):
asus k53sd rev 5.1
无 待机3v 5v
没ACOK# 的讯号
BQ24740 13脚 EXTPXR 无讯号
查BQ24740 1脚无电压 28脚 PVCC 19V正常  5脚ACDET 2.6V正常 10脚VREF 3.3V 正常  24脚REGN 6V 正常  27.脚BTST 6V 不知道是否正常

这有什么思路嘛 头疼

只有点位图图纸!!

更换PRN8807 8810板上是104的 100K 换上822的8K2 待机5V出来了 不触发

网友(2020-05-16):
楼主到底是无待机还是不过隔离啊,问题先确定好再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