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990FX 无法进入win7或win8

楼主(2017-03-27):
装XP系统和使用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win7和win8就不可以,刚到LOGO就死机
进win7或win8的pe也是如此
哪位给点思路,或者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求解  目前 内存和显卡都换过,只有CPU没换过

网友:
排除外设问题可以刷个bios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如果做WIN7卡四叶草,那么卡住的时候,查查主板上的各个电压或者信号,看看有那个不正常。前几天我就修了个V星P55,做XP正常,做WIN7不行,卡四叶草,卡住的时候是CPU供电突然变低了。最后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如果做WIN7卡四叶草,那么卡住的时候,查查主板上的各个电压或者信号,看看有那个不正常。前 ...

你太有耐心了

网友A:
那个P55比较的高端,人家也肯花钱修,否则我才不会这么好耐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P55比较的高端,人家也肯花钱修,否则我才不会这么好耐心

好吧 一切是为了向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一切是为了向钱看

恩,这是真理

网友:
向钱看 向厚看

网友:
向钱看,向厚赚

网友:
看大神回复真的学到东西

网友:
说的对 我打错了哈哈

网友:
大家向厚赚

网友:
cpu先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