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80ti花屏求助

楼主(2017-03-27):
新手求助 这种花屏好不好修,开机就花  这种情况怎么修

网友:
插一下屏线试试吧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我以为是显示器那,显卡这像显存问题

网友:
像显存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down.gho6.com/xp_2017.GHO

什么意思?

网友:
显存某个通道存在问题,如果没有测试软件,那只能一个一个的做显存替换。当然即便全部替换完了,也不一定能修复,因为有时候得考虑核心某个部分虚焊或者PCB导线过孔不良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有测试软件的话,唯有先加焊核心显存试试780测试软件不好找,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先加焊核心还是不行的话只能一颗颗换显存了!

网友:
加焊显卡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显示器那,显卡这像显存问题

嗯嗯 显存用热风枪加热有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核心还是不行的话只能一颗颗换显存了!

用热风枪可以吗 需要多少温度吹多久

网友:
一个一个的加热显存试试

网友:
花屏很多都是显存 ,可以拿风枪简单加热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枪可以吗 需要多少温度吹多久

300度距核心3cm左右旋转加热2分钟

网友:
先加焊一遍显存

网友:
显卡 显存试试

网友:
先换显示器,屏线,排除下,还是不行的话,需要BGA专业设备来加焊了。

网友:
不对吧 这个应该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核心试试,不行只能一个一个拆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度距核心3cm左右旋转加热2分钟
300度很容易爆核心的,要根据核心面积大小和材质选择温度,我用BGA上温220下温260都爆过几个核心!

网友:
这么好的显卡就别用风枪试了,去用BGA试下吧,去找两颗好显存,先加焊核心不行再逐个更换显存试或者不嫌以后难看的话可使用割线法排除!

网友:
用热风枪吹比上BGA好用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