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开机无显裸板电流0.25左右

楼主(2017-03-27):
E420开机无显裸板电流0.25左右,无CPU电压,换过D95280,刷过BIOS,还是老实的维修主板量到CPU电压开启没有(1.05VTT_PWRGD)后又一路跟到PU4501的PG没有出,换掉后,开机电流一路上点亮了,用一会掉电,在开机电流上去瞬间掉下来了,重复几次又亮了,开机一会又变成之前的问题了(0.25左右)。又继续维修,想了想把PU4501芯片的PG短开了,发现PG脚有0.4V左右的电压。发现不是芯片的问题,又一路跟1.05VTT_PWRGD到R3710的一个电阻上(见图1)(是一根线直连的)转换成0D75V_EN 信号,又一路跟到Q3704 N沟道的一个管子上,量到G极为高电平(图2)(心想终于找到问题了)。在跟Q3704的G极(PS_S3CNTRL)发现它到了Q3606 N沟道管子,量到Q3606的G极为高电平那D极应该为低电平的,量到D极还是高电平,(图3)最后换掉Q3606开机亮了,测试几小时没有问题。最后附上图片。

网友:
不会发帖请见谅。

网友:
呵呵  还是得慢慢来

网友:
按时序来查总不会错

网友:
楼主真大神啊!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写的看懂了,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思路清晰一路追到底拿下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还是没头绪

网友:
SLP=S3得转换MOS芝麻官爆掉,从而导致VCCSA 的VTT1.05-PWRGD 爆掉,从而导致0.85PWRGD 没到达 VCORE 得EN。。。 一系列逻辑关系。。。

网友:
分析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感谢你,我们是维修界的工匠

网友:
这帖子好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神们的肯定。

网友:
分析得不错,很快修好了,

网友(2021-05-20):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