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2579Lm网卡每次开机都惊叹号

楼主(2017-03-27):
Intel82579Lm网卡每次开机都惊叹号。需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重新启用,网卡才能正常工作。
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MAC地址是否正常?

网友:
换网卡芯片看看

网友:
换系统试试呢?会不会是开机时驱动程序加载异常呢?

网友A:
正常,现在换网卡试,很奇怪问题.  不知道版主有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在换网卡试,很奇怪问题.  不知道版主有遇过?

没遇到过,我遇到的一般都是MAC地址无法自己加载或者丢失,都是重刷MAC后修复。当然再排除系统引起的前提下。

网友B:
换网卡后 不知道是否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网卡后 不知道是否解决呢

还在测试,因为有时候要一天,测完再回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测试,因为有时候要一天,测完再回上来。

你测试完上来回复下

网友:
换网卡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BIOS的问题把

网友A:
不行,换完测二天又出现.   快不懂了...

网友:
有遇过吗?   有时行,有时会惊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完测二天又出现.   快不懂了...

好奇葩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