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3J维修

楼主(2017-03-27):
一台华硕N73J板号N73JF REV:2.1不开机,据客户说他开机听到吱吱声之后就开不起来了。接过机器好家伙17寸块头够大这兄弟背着说累叫他坐下休息会。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24正常按开关无任何反应。先拆机测主板3.3 5V待机正常,各电感无短路测EC供电 复位正常 开关到EC125脚按下瞬间也是有跳变的。无图纸根据不开机思路一般不是EC就是南桥了。测EC晶振1脚电压3.2V另一脚为0V显然问题就在这。于是先刷个BIOS华硕的BIOS爱出问题。论坛搜了一下发现有一个bios但是没说明板号只说是N73JF先刷了在看吧。刷完待机还是一样开机无反应本想在刷发现没有bios了那就不刷了先换个晶振先吧。换完上电电流还是0.24开机无反应此时在测晶振脚位电压分别为1.3V 0.8V表示已经正常了。但是还是不开机想想BIOS 会不会不对于是把备份的本机BIOS刷回去在上电完美决绝(注机器本身问题就是晶振不起振导致EC不工作不开机的,论坛兄弟BIOS最好标明明确板号最后附上原机绝对OKbios)

网友:
ASUS的老机器的晶振特别容易坏啊?

网友:
晶振引脚就算不起振,应该也不会是3.3V。

网友A:
待机0.24的电流绝对不正常的

网友:
待机估计楼主少写了个0

网友:
这种晶振是送钱的多

网友:
bios
完美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4的电流绝对不正常的

对的,  感觉是待机偏高,后级有微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