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3-27):
每次开机进入到LOGO画面时就重启,怎么回事,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拔掉外设试试!这种问题涉及的范围较广,没有看到实际现象、没有实际检测是无法猜出故障位置的

网友:
什么机器 型号,这种问题先把外设去了。在看看

网友:
好歹你说下机器型号啊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新人很新啊,都不回答,解决了也要说一声啊

网友:
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