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下COMS电池后故障解决

楼主(2017-03-27):
同事的电脑突然开不了机了,拿到我这里来修,当时在家里,没有什么工具,但看他好着急,就先帮他拆开机先看看,先看外观没什,接着取下COMS电池,再开机,居然好了。
平时修机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先试着把COMS电池取下来先,看看能不能开机。
看到的,帮加一下分了。谢谢

网友:
有用,记下了

网友:
就这经验一定记住

网友:
经常碰到的故障

网友:
呵呵   偶尔还是碰的到这样的便宜的

网友:
过一段时间会不会还是这样

网友:
这钱赚得爽啊。。。 CMOS 一放就OK

网友:
像 索尼机器 有部分机器就可以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机子不开机把小电池取下来给电脑放放电,还有一些是内存条接触不好也有可能导致开不了机,换个插槽就好了,解决问题从简单到复杂去排除会省事很多

网友:
恭喜楼主完修。 可否告知厂牌机型, 下次碰到了好用, 谢谢。

网友:
也遇到不少,,放电是习惯性动作来的

网友:
什么机型啊 有的机器还会回来的

网友:
碰到经常要卸纽扣电池的笔记本了 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