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0电池换了电芯怎么没输出了?

楼主(2017-03-27):
原机的电池还能待机半个小时左右,找了闲置拆机电池,电芯还行,替换后发现没输出电压了,上机也没有充电电流了
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什么办法能救活吗?
换新很简单,只是想知道怎么回事?
新手求教!

网友:
对不起,已锁死

网友:
这样做是不行的,这样都行的话,网上卖电池的就饿死了

网友:
电池内部有控制电路板,板上有FLASH芯片,要有专业工具解密、清零、激活……,才能使用。不是光换电芯就有用的。

网友:
这样更换可行吗:在不断电的情况更换电芯,就是先把两组电芯并联,然后再把老化的电芯拆下
可能我的想法很天真

网友A:
你这是小白的行为吧  电池也带程序的   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小白的行为吧  电池也带程序的   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不掉电更换,程序也会丢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掉电更换,程序也会丢失吗?

有的电池并联着换行  有的不行

网友:
没得救了 想换控制芯片绝不能断电,断了就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