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触摸部分失灵求助

楼主(2017-03-27):
iPhone6p有两条竖线,竖线位置不能触摸或者乱触摸,有时候触摸正常,测试触摸座发现一只脚短路了,把触摸芯片拆下来装回去不短了,然后测试所有脚,阻值都正常,然后开机测试,原本只是竖线位置不能触摸,现在变成大面积触摸失灵,以为是没装好,重植黑触摸还是一样(已经重植过3 4次),触摸座阻值都正常,后来重植白触摸还是一样的问题,把黑触摸M1脚飞线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神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A:
打下黑触摸和白触摸中间耦合电阻阻值,一端是连黑触摸一端是连白触摸。一般一条不能用多数是座子接触不良,或者黑白触摸有空焊,通过耦合电容来判断是哪个芯片。M1飞线飞好没有,你量下M1角到同步门电路通吗?

网友B:
换个黑触摸看看.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下黑触摸和白触摸中间耦合电阻阻值,一端是连黑触摸一端是连白触摸。一般一条不能用多数是座子接触不良, ...

谢版主指教,晚点按照你的做法测试下,类是我的这个问题,应该跟M1脚关系不大吧,因为如果M1接触不好应该是触摸失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黑触摸看看.应该是芯片坏了.

谢谢指教,

网友:
没修过,学习中。。。。

网友:
换ic

不行就查他们的供电

网友:
刚买了ic在路上,到时候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D:
把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D:
黑触摸芯片,也就是副触摸芯片,这个芯片爱坏,容易导致此类故障。

网友:
黑白触摸最好一次性全换啦,稳定。

网友:
屏幕出横竖条绝大多数黑触摸   换新

网友E:
触摸座子换个试试

网友F:
换好了没??、

网友G:
换黑触摸,不行触摸座子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芯片换了试试!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触摸芯片,也就是副触摸芯片,这个芯片爱坏,容易导致此类故障。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摸座子换个试试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好了没??、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换黑触摸,不行触摸座子换一个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刷机看下报错,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G:
黑白触摸芯片全部更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机看报错代码。

不联机,已经能进系统了,是显示座那里有锡珠,刮走就好了,现在触摸还是有问题,应该是触摸座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机看下报错,判断故障位置。

不联机,已经能进系统了,是显示座那里有锡珠,刮走就好了,现在触摸还是有问题,应该是触摸座没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黑白触摸芯片全部更换新的

已经换新的,现在触摸还是有问题,应该是换触摸座没换好

网友:
打一下触摸座子阻值还有黑白触摸下面的阻值 一般都可以查到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联机,已经能进系统了,是显示座那里有锡珠,刮走就好了,现在触摸还是有问题,应该是触摸座没焊好

在显微镜下观察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显微镜下观察最好。

之前也想过是某地方没清干净,用棉花清洗也用刷子清洗座子附近好几次也不行,后来用美工刀挂几下才能正常进入系统。显微镜用什么样的好?我想买一个便宜而且够用的

网友(2017-04-26):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想过是某地方没清干净,用棉花清洗也用刷子清洗座子附近好几次也不行,后来用美工刀挂几下才能正常 ...

买个双目的吧,便宜。千把块钱可以啦。几百块钱的不建议你买、

网友:
估计要飞线。

网友:
IC估计给你吹挂了

网友H:
楼主正好了没有啊

网友I:
楼主手工没有过关,要是耦合电容值正常,一般,你是用烙铁把ic烫坏了,拖锡用低温的。最好别超过300度。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正好了没有啊

还没弄好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手工没有过关,要是耦合电容值正常,一般,你是用烙铁把ic烫坏了,拖锡用低温的。最好别超过300度。换 ...

嗯,手工的确有待改进,你说的有可能是我搞坏了,还在学习中,谢谢指导

网友:
6P好多都有触摸问题,时好时不好的,碰到几个了,没敢搞

网友J:
换新的会不   就两触摸  都换了   不行测条件

网友K:
是不是M1脚没有飞好啊?我就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换新的会不   就两触摸  都换了   不行测条件

都换了,可能手工不好,没搞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M1脚没有飞好啊?我就遇到过···

有可能吧,手工不好,还没搞掂

网友:
太小了 不好修啊

网友:
我一般M1直接飞到对面测试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新的,现在触摸还是有问题,应该是换触摸座没换好

是全部失灵,还是局部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可能手工不好,没搞掂

手工一定要练好再去修机,不然很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触摸座换了,现在开机卡logo,还在研究中

卡LOGO一般是I2C总线出问题啦,你换的芯片可能有问题,或者扩大故障啦。

网友:
6p的触摸座有时会按错位,你仔细看看,错位就会局部失灵。
还有黑触摸有的质量不好,容易吹坏,建议新ic不要上机,重新用低温锡浆植锡。低温也能减少对主板其他部位的影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谢版主指教,晚点按照你的做法测试下,类是我的这个问题,应该跟M1脚关系不大吧,因为如果M1接触不好应该 ...

M1脚不管有没有值,都把走线刮出来飞一条线。

网友:
唉手工不行吧,吧什么给吹嘘了

网友M:
我最近刚修了一台也是触摸部分失灵的机子,可以看我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9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全部失灵,还是局部失灵。

局部失灵,比之前的范围大了,而且有时候自动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一般是I2C总线出问题啦,你换的芯片可能有问题,或者扩大故障啦。

现在还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L:
M1脚不管有没有值,都把走线刮出来飞一条线。

已经刮出来再飞,可能手工不好,

网友:
楼主,手机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最近刚修了一台也是触摸部分失灵的机子,可以看我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941-1-1.h ...

你的那个问题跟我的那个有点类似,不过现在就........

网友(2017-05-27):
飞线 m1 要么重新值

网友H:
楼主现在正好没有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H:
楼主现在正好没有

不搞了,越搞越多问题,直接给迅维快修